楼主(2002-06-27):
请教:电解电容容量的简单测量方法,谢谢!

网友A:
用专用的电容测量仪表就可直接测出电解电容的容量了,有些电子万用表可以测出20微法以下电解电容的容量。

网友A:
其二,当电源回路里感应有很高的大气过电压时,控制柜的开关被击穿,高电压直接进入摸块,保护装置动作又总是需要一定时间,而在这段时前摸块就已被击穿了。

网友B:
我有很多68000UF、47000UF的电容(共约30个),也不知咋测量?

网友C(2011-10-19):
如果你要检测准确电容值。建议你使用专用仪器。如果不需要太精确就用摆针是万用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