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02):
我要做一个传感器->工控机I/O卡->PLC的控制系统,传感器是数字量输出(晶体管),工作电压DC24V,PLC的输入点电压也是DC24V,而最初选用的I/O卡工作电压是5V,有人建议我必须进行电平转换,很麻烦。或者选用隔离式I/O卡,对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接传感器-->PLC不行吗?转来转去不是麻烦?

楼主:
不行的,许多参数设定、数据处理、分析统计功能要在工控机上完成

网友A:
既然有IO板卡,那还要PLC干嘛?不是多此一举?

楼主:
控制电磁阀、电磁铁等执行元件啊,还要接收现场信号。总之工控机接收并处理采集信号,PLC控制工作流程,驱动执行机构。

网友A:
有输出板卡,再加驱动接触器或继电器不行吗?而且工控机也可作控制程序嘛。

网友B(2004-09-14):
我想我能为你提供一整套优性价比的方案,请与我联系13112227680 黄先生  EMAIL:alex_sales@163.com

网友C(2004-12-06):
我看可以! 有这样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