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03):
我看了几个工控网站的帖子,关于通信的文章大都是PC和PLC之间的通信。
最近我接触了几个PLC之间通信的例子,来交流一下。
有一个项目是有12台高频电源,其中利用松下PLC做中控设备。还有32台高频电源,用的是单片机。二者都提供了RS232通信协议。现在要把这些高频电源数据全部连接到西门子ProfiBus网络里。
我采用了思博PCD2系列PLC,将其通道0和1设置为RS485通信接口,用这两个通信口分别和松下PLC和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然后将思博PCD2接入ProfiBus DP网络。
思博PLC对高频电源通信的同时,还要对40多路I/O进行监控。

我看了西门子的资料,似乎西门子也提供对外串口通信,但不知道它是否的确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其他PLC呢?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A:
如果通过PLC传递设备信号,那PLC要符合相应的网络规则;如果由多串口卡直接连接仪表设备呢,只要根据通讯协议开发出相应通讯程序,可接不同设备仪表。再者,现在PLC也有带协议宏的通讯板卡,通过通讯口设置第三方的通讯协议,就可引入其它仪表进行信号的采集和传输。

网友A:
要看PLC是否有宏协议的功能,编制与其它PLC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