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04):
请问:我要实现PC与OMRAN的CPM2A通信,因为距离超过15M,所以用了RS232/RS485转接口,但是总是无法通讯,望各位大哥大姐帮忙!!!!!!!!!!!!
我的接线如下
PC/323-485
2 ----  2
3 ----  3
5 ----  5

232-485/PLC
2----2
3----4
9----9

          E_MAIL:shajack@sina.com

网友A:
哥们,我试过,超过50米,RS232仍然可以接收信号。还有啊,你那485的3应该对应3啊。

楼主:
问题一解决,谢谢心情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