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04):
编码器的信号进入PLC,PLC如何鉴别编码器信号的方向(正转,反转),
wyb_uestc@163.net

网友A:
A与B谁先谁后有专用指令。

楼主(2002-08-24):
我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主要问题是:当设备在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设备的蠕动导致编码器的微小偏转,PLC如何辨别设备蠕动方向?

网友B(2005-08-29):
编码器检测4相电机转速为1530RPM左右,请问可能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