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08):
各位好!我现在想做上位机与变频器的通信,变频器是三菱的FR-E500,通过PU口与上位机相连,上位机是232接口,请问除了要RS232/485转换器之外,通信电缆要什么类型的,有没有人做过,望得到指教!

网友A:
用网线就可以了。

楼主:
网线两端是怎么接的?

网友B:
三菱FR-E540的说明书上就有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