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11):
最近刚接触Eawyview触摸屏,可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当触摸屏与PLC通信时,总提示PLC没有响应,望高手指教.

网友A:
通信是否接触良好?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B:
检查一下EASYVIEW的波特率和PLC的是否匹配

楼主:
仔细检查过都没有问题,软件使用2.02版。

网友A:
线缆匹配么?我曾自制过触摸屏与三菱PLC的通信线,不能用。

网友C:
这东西通讯,无非是一些设置的问题,又不用自己编,所以还是在通讯格式上,线缆上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