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16):
求教:过去的变频器输入的是开关量,损坏后,换的新变频器要求输入模拟量(4-20mA),而提供的4个液位信号全是干接点,如何实现 D/A 转换。请教高人。

网友A:
一般来说变频器的控制方式都包含以下几种:1、面板方式 2、外部接点控制方式 3、命令值方式(电压或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