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16):
本人欲控制某大学5台锅炉(硬件已完成),PLC编程我很熟,但因从未控制过锅炉故无从下手,现向各位大侠请教关于锅炉控制的理论或方法或计算方法或数学模型,有理论指导小弟便可将程序编出来。此5台燃煤锅炉为某大学后勤所属,供此片区冬日采暖用。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大侠。盼复:rocky0988@163.com

网友A:
用什么PLC,如果对PLC编程很熟,控制温度不是小菜吗

网友B:
应该是压力和温度控制吧? PLC很熟练那很好做的
应该是压力和温度控制吧?
PLC很熟练那很好做的啊!

网友C(2002-09-21):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请多赐教,cwz615@163.net.

网友D:
有锅炉的电器及其他资料吗?传过来我试试。 一般锅
有锅炉的电器及其他资料吗?传过来我试试。
一般锅炉要控制水位,蒸气压力,烟囱温度等。。。
river_boat@163.com

网友E:
锅炉控制一般用锅炉液位控制上水量大小,PID调节时用PI调节。也可以用三冲量控制,液位、上水量、出水量控制燃料量。

网友F:
锅炉的控制通常选用三冲量。

网友G(2002-11-21):
锅炉主要控制三个量,首先是压力,液位,温度。

网友H:
我专业生产锅炉自动控制系统,有要帮忙清联系。zcauto@21cn.com

网友I(2003-03-09):
我搞了一台杀菌锅温度是0.1级的,有需要我的们右以聊一下QQ

网友I:
我搞了一台杀菌锅温度是0.1级的,有需要我的们右以聊一下QQ:2189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