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17):
诸位大虾:
大家好!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有两个线轮,(A:自重600KG,外径600MM,另一个外径200MM) 。现要将A的线绕到B上,请问各位大虾在工作中如何处理此类问题!定谢!

网友A:
用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卷取控制选件,直流母线形式,一定可以。

网友B:
直流还是交流??西门子的东西是好,就是贵,不一定所有人都能接受,有很多方法能实现你的要求,021-63741943   6374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