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19):
各位大虾:
   我刚刚开始接触PLC,几乎什么都不懂。正在看三菱plc的编程手册。我手头有一个FX1S的10点PLC(6进4出),我想制作一根编程电缆,但是FX1S上面的编程接口是8芯的圆形接口,我不知道相关的针脚定义。这种接口是并行口还是串行口?那位知道如何制作它的编程电缆制作方法请赐教,万分感谢!!
   又及,另外我还订了一个显示模块用来修改寄存器数据,由于参数过多(100多个)可能造成D寄存器不够用(代理商的工程师说的,我听不懂),需要使用到文件寄存器。不知道这两种寄存器是否都带有掉电保护(我可不希望每天一通电就要数100多个参数),还有是否可以限制显示模块修改寄存器地址的范围,万望赐教。

sapple_s@hotmail.com

sapple_s@hotmail.com

网友A:
你好我有90种PLC的通讯电缆制作光盘。100元/张   xiao998888@163.com

网友B(2006-02-21):
你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编程电缆制作”然后回车就找得到啦!当然这台电脑必须可以中文搜索。如果不行的话,在雅虎百度等各个大网站内搜索也可以的

网友C:
你上网找找吧
网上好象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