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21):
各位,一台三菱FX2,一个FX-485-ADP,自己做个一个RS232到485转换接口,计算机和PLC
通信,用VB编程,不知到如何连线,通讯协议是怎样的,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本站下载一本《三菱FX通信手册》,上面你要的什么都有。

楼主:
思南你好,由于没有fx-485pc-if,我准备用一片max232和两片max485,做一个,不知行不行
能通讯就行,,

网友B:
买一块485bd搞定

楼主:
很贵的吧,光有485bd也不行吧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232bd呢?不是直接可以和pc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