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25):
请问是否有测量在漏斗中的粉末高度的传感器,粉末在不断地堆积在漏斗中,堆到一定位置后就停止送粉。

网友A:
有"物/面料"感应器,内部是一个小电机驱动一组常开常闭开关,漏斗中空时,电机常转,漏斗内有料时,电机停止,内部常开开关闭合

网友B:
多大的漏斗,测量范围?有无防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