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25):
大家好,我公司新建一加压站,选用75KW的泵4台,两台接软启,两台接250W的变频器,用FX2N-64MR的PLC控制,低压是225。今日试机,两台软起的启动运行正常,但是接变频的在变频倒工频的时候低压跳闸,经多次调试未能排除,后变换低压空气开关,点起,仍然跳闸,由于时间关系,未能进一步查找原因。按装及厂家各执一词,安部门认为是变频柜的接线或程序错误,而厂家认为是低压不能负载的原因(启动瞬间电流过大致使低压空气开关跳闸)一时间我们也不知原因到底是出在哪,特请教诸位高手能否提供一点信息,大家分析一下,或靠经验来阐述一下,问题究竟是出在哪呢?在这里先谢谢热心的朋友了。

网友A:
变频柜的接线或程序有没有错误呢?低压空气开关跳闸好象犯的是低水平的失误。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经查,是空气开关的负载过小,而向应的电机变频倒工频时的瞬间电流过大引起的,我由于是中途参与工程建设,未能仔细了解情况,不过,也真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另外,我再问一个外行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变频器的设定而减小瞬间电流吗?

网友A:
低压空气开关更换后,请你再检查动力线的容量够不够,万一动力线过载的话,后果是很惨的。瞬间电流是负载的大小而定的,好象与调整变频器无关。

网友B:
楼上经验蛮丰富吃得开

网友C:
请你使用变频与工频转换的专门控制用的卡,即锁相环路卡。对转换进行控制,可以解决转换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