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26):
我用一台电机测量绝缘电阻测量电机的电阻,用PLC控制,然后上位机监测电阻值,请问,我如何能得到这个电阻值呢,急!这个电阻值能否存入PLC,然后通过PLC与PC通讯从而在PC上显示呢?

楼主:
因为我还有其他控制方面的,所以一定要用PLC的,但要实现监测,所以也要PC

网友A:
不知绝缘电阻测量仪有没有模拟信号输出,如果有就好办了,选择一个PLC的模拟量模块采集该信号,然后将其转换为工程量值(欧母),通过PLC编程口或者其他通讯接口就可以在PC上显示数据,当然必须要有PC机的监控软件,例如:自己使用VB或者选择现成的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