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26):
因为我要用几台测量仪控制测试电机的各个参数,并在PC上显示出来,请问这些数据如何得到呢,是不是要用串口卡还是可以把测试数据存入PLC中,最后由PLC与PC通讯得到参数值或还是别的方法

网友A:
如果测量仪器有通讯功能,并有通讯协议的话,可直接通过串口(最多要个232/485转换)与PC连,并在上位机用相应的通讯程序读出参数。

楼主:
如果我既有模拟量又有数字量怎么办呢?

网友B:
模拟数字转换卡,频率数字转换卡呀,市场有的卖。

网友B:
如果仪器输出电流(如4-20mA),电压,以及频率时可采用。这要看你对数据采集熟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