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27):
断相与相序保护器是什么原理制作的

网友A:
断相保护可通过采用检测三相电流的方法制作保护装置,相序则需检测三相的相位差

网友B(2007-06-15):
师傅!请说的再具体一点好吗?

网友C:
会用即可

网友D(2007-08-02):
老师,能否再说清楚点

网友D:
各位前辈,可否赐教在下。
相序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E:
我也很想知道:相序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F:
三相电源瞬时值到达最高点的时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