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30):
谁用过E+H的雷达液位变送器?我单位有几个都有这样的故障现象,液位有时测不准,但断电后再送电,就又正常了,现场是4-20MA信号,并在PLC端有屏蔽接地.请大侠指点...

网友A:
雷达液位计测量液位时在跟踪信号。信号弱时有时会把信号跟丢,复位后重新搜索又恢复。
建议查一下液体的介电常数,是否已经在临界值。

楼主:
介电常数是什么?我测量的是纸机上的损纸白水,应怎样处理?

网友A:
通俗的讲就是液体的导电的程度怎么样。雷达液位计只适合测量不导电的液体。我不知道你的液体介质的情况,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只能说你们选型错误了。

网友B(2005-11-29):
雷达液位计只适合测量不导电的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