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7-31):
大家好,我是制版新手,最近在制版过程中发现,自动布线时线间宽度太小,设置rules后也没起作用;还有布线中往往有很多很长的斜线,这个怎么设置,设置多少比较好。希望那位高手指明怎样设置,设置多少最佳(我用盗版99 se)

网友A:
用99 SE 须把元件排好,那样就没有太多的斜线了

楼主:
“排好“说的太笼统了吧!

网友B:
只要把元件按上下左右有规律排列好,一般自动布线后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完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