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01):
请问一个计算机和PLC的通讯,无协议通讯两边都要写程序,专有协议是不是只写上位机程序
再问一个很菜地的问题既然PLC地稳定性可靠性很高,是不是有必要进行上位机监控

网友A:
可以 解决远程问题
可以
解决远程问题

网友B:
不关可靠性的问题上位机监控更多的用来处理由外部机械电气等故障从而反馈上位机输出报
警以及一些信号直观性监视.

楼主:
你说的很好,但是计算机和PLC的通讯,反馈回计算机的是PLC的内部触点的状态,不是外部
实际触点,比如说用Y1去控制一个继电器,继电器动没动作,通过是无法知道的吧

网友C:
一般的继电器是这样的,因为它的接点一般都接外部电源以作为外部设备的电源开关。但是对于大部分的I/O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它的状态,比如移载机是否有动作,可以从SENSOR,位置等知道,如加热器是否加热,可以从温控器传来的信息可以得知加热器是否加热,........
总之分散式控制,集中式管理与监控是PLC发展的一个方向。

楼主:
就是说通过反映外部系统逻辑关系的内部软器件进行故障诊断

网友D:
用上位机监控,是为了进行人机交互,可以通过上位界面了解现场的信号和设备状况,是人为的需要,与PLC的可靠性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