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01):
我需要一种数显电压表,测量直流电源(电池等),有上下限控制,继电器输出,几百元以内。急用!!

网友A(2005-05-10):
珠海派诺智能配电监控仪表
PMAC系列智能电力监控仪/智能变送器
        产品主要特点:
        1、 完全取代普通变送器,直接连接PT、CT交流采样,
        2、 可同时测量三相电流、电压、功率、电度、频率、功率因素等及多路4-20ma(Pt100、热电阻等)
        3、 具有过流、过压、欠压、欠频等保护功能
        4、 高级型号具有故障录波、高达63次谐波分析、事件记录(SOE100条)等
        5、 可选多达12路开关量输入/4路继电器输出,高亮度VFD显示
        6、 MOBUS-RTU,DNP3。0等通讯协议,RS485/RS232
        应用:
        智能开关柜、电力系统自动化、邮电动力与环境监控、工业自动化、发电机组远程控制等
        主要产品
        1、 PMAC9900标准电力监测仪
        2、 PMAC9900E综合电力监控仪
        3、 PMAC720高级电力监控仪
        4、 PMAC9900H配电综合监控仪
        5、 PMAC9900G配变综合监测仪
        6、 PMAC9900F发电机监测仪
        7、 PMAC9900M 6路电流/3路电压
        8、 PMAC9900N 6路电流/6路开关量
        9、 PMAC3032 32路遥信仪(带SOE)
        联系电话:0756-3889669 陆生
PMAC720标准电量测控仪是一种简单可靠的测控装置,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环境监控、低压配电等自动化领域。
它实现了如下的功能:
◇ 实时参数测量
◇ 电度计量
◇ 谐波分析
◇ 增选功能
在本产品中,开关量输入、继电器输出、模拟量输入、RS485通讯等作为增选功能进行配置。
1.1实时参数测量
◇ 相电压实时测量
◇ 线电压实时测量
◇ 相电流、零序电流实时测量
◇ 频率
◇ 有功、无功功率
◇ 功率因数
1.2 电度计量
◇ 有功电度:输入、输出、总和、净值
◇ 无功电度:输入、输出、总和、净值
1.3 谐波分析
◇ 高达31次的电压谐波测量
◇ 高达31次的电流谐波测量
1.4 增选功能
◇ 复费率电度(四象限统计)
◇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
◇ 三相电流不平衡度
◇ 模拟量输入
◇ 事件纪录
◇ 定值整定
◇ 双RS485通讯(MODBUS协议)
◇ 开关量输入
备注:目前提供4开关量输入4继电器输出、8开关量输入2继电器输出为标准附加配置,若有其他特殊需求,请与公司联系。

网友B:
我公司专业生产智能数字表,请访问www.bjbscc.com,王经理电话010-86495635

网友C(2006-07-23):
DP3上下限电流电压表       198元/台     公司名称. 上海托克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毅. 电 话. 021-66600425-811    13816254545

数显电流电压表 >> DP3上下限电流电压表 >> DP3上下限电流电压表

        特 点

      ◎ 上下限报警继电器输出

      ◎ 红色高亮数码管14.2mmH

      ◎ 具有报警回差设定功能

      ◎ 显示范围±3999(采用3-3/4位A/D芯片)

      ◎ 工作电源AC 110/220V 50/60Hz

一、型号及含义

二、交流电流测量

型 号
量 程
分辩力
互感器变比
测量不准确度
输入极限

DP3-PAA0.4
0-399.9mA
100uA
直接输入
±0.5%F.S±2Digit
500mA

DP3-PAA4
0-3.999A
1mA
直接输入
±0.5%F.S±2Digit
5A

DP3-PAA20
0-20.00A
10mA
20A:5A
±0.5%F.S±2Digit
1.2 F.S

DP3-PAA30
0-30.00A
10mA
30A:5A
±0.5%F.S±2Digit
1.2 F.S

DP3-PAA50
0-50.0A
100mA
50A:5A
±0.5%F.S±2Digit
1.2 F.S

DP3-PAA100
0-100.0A
100mA
100A:5A
±0.5%F.S±2Digit
1.2 F.S

DP3-PAA150
0-150.0A
100mA
150A:5A
±0.5%F.S±2Digit
1.2 F.S

DP3-PAA200
0-200.0A
100mA
200A:5A
±0.5%F.S±2Digit
1.2 F.S

三、交流电压测量

型号 量程 分辨力 输入阻抗 互感器变比 测量不准确度 输入极限
DP3-PAV0.4 0-399.9mV 100uV >2MΩ 直接输入 ±0.5%F.S±2Digit 1.2 F.S
DP3-PAV4 0-3.999V 1mV >2MΩ 直接输入 ±0.5%F.S±2Digit 1.2 F.S
DP3-PAV40 0-39.99V 10mV >2MΩ 直接输入 ±0.5%F.S±2Digit 1.2 F.S
DP3-PAV400 0-399.9V 100mV >2MΩ 直接输入 ±0.5%F.S±2Digit 1.2 F.S
DP3-PAV600 0-600V 1V >2MΩ 直接输入 ±0.5%F.S±2Digit 1.2 F.S
DP3-PAV3KV 0-3000V 1V >2MΩ 3KV:100V ±0.5%F.S±2Digit 1.2 F.S
DP3-PAV10KV 0-10.00KV 10V >2MΩ 10KV:100V ±0.5%F.S±2Digit 1.2 F.S

四、直流电流测量

型  号
量  程
分辨率
互感器变比
测量不准确度
输入极限

DP3-PDA0.04
0-±39.99mA
10uA
直接输入
±0.5%F.S±2Digit
100mA

DP3-PDA0.4
0-±399.9mA
100uA
直接输入
±0.5%F.S±2Digit
1A

DP3-PDA4
0-±3.999A
1mA
直接输入
±0.5%F.S±2Digit
5A

DP3-PDA20
0-±20.00A
10mA
20A:75mV
±0.5%F.S±2Digit
1.2 F.S

DP3-PDA30
0-±30.00A
10mA
30A:75mV
±0.5%F.S±2Digit
1.2 F.S

DP3-PDA50
0-±50.0A
100mA
50A:75mV
±0.5%F.S±2Digit
1.2 F.S

DP3-PDA100
0-±100.0A
100mA
100A:75mV
±0.5%F.S±2Digit
1.2 F.S

DP3-PDA150
0-±150.0A
100mA
150A:75mV
±0.5%F.S±2Digit
1.2 F.S

DP3-PDA200
0-±200.0A
100mA
200A:75mV
±0.5%F.S±2Digit
1.2 F.S

五、直流电压测量

型号 量程 分辨力 输入阻抗 测量不准确度 输入极限
DP3-PDV0.4V 0-±399.9mV 100uV 2MΩ ±0.5%F.S±2Digit 2V
DP3-PDV4V 0-±3.999V 1mV 2MΩ ±0.5%F.S±2Digit 20V
DP3-PDV40V 0-±39.99V 10mV 2MΩ ±0.5%F.S±2Digit 200V
DP3-PDV400V 0-±399.9V 100mV 2MΩ ±0.5%F.S±2Digit 500V
DP3-PDV600V 0-±600V 1V 2MΩ ±0.5%F.S±2Digit 750V

说明:1、在测量交流电流时,如需要配置电流互感器其二次端额定电流,在测量交流电压时,其互感器二次端额定电压100V。大于5A电流输入时必须另外配置电流互感器,以及高于600V电压输入时必须配置电压互感器 。
     2、在测量直流电流时,如需配置电流分流器其二次变比标准电压75mV, 大于5A电流输入时必须另配分流器。

六、技术参数

输入方式 单端输入
A/D转换 3-3/4双重积分
显示范围 -3999~3999
测量速度 约2.5次/秒
响应时间 0.25sec
频率范围 45Hz∽400Hz(仅对交流)
显示方式 红色高亮度数码管(14.2mmH)
溢出显示 “E”和“-E”
控制输出 上下限报警继电器输出
上下限报警值的设定范围:-3999∽3999,上下限报警回差值的设定范围:0∽999
电源 AC110V/220V  50Hz/60Hz
功耗 ≤1.5VA
耐压 AC 1500V
绝缘电阻 DC 500V >50MΩ

七、菜单操作说明

注意:1、带上下限两个控制。上限用于上限报警,下限用于下限报警。
     2、每个控制限都必须设定两个数值,通过设定上限值和上限回差值确定上限,通过设定下限值和下限回差值确定上限。
    3、“上限值”和“上限值-回差值”构成了上控制限允许的波动范围。
      “下限值”和“下限值+回差值”构成了下控制限允许的波动范围。
    4、从上限和下限的定义可知,一般情况下,上限和下限是不可以互换使用的。

八、连接图

九、外形及开孔尺寸

十、使用保存注意事项

1.使用前 ,仪表需通电予热15分钟.
 2.适宜使用环境温度0~+40℃,相对湿度85%以下.
 3.本仪表校准时间间隔为一年.
 4.若输入信号伴随高频干扰,应在线里用高频过滤器.
 5.输入导线不宜过长.如被测信号输出端与仪表距离不能缩短,请用双绞屏蔽线,屏蔽层与信号低端相连.
 6.若长期存放未使用,请每三个月通电一次,通电时间不少于4小时.

网友C(2006-10-28):
DP3系列仪表属上海托克仪表专利产品   敬请广大用户慎重选购,认准 托克 商标 谨防不法商贩假冒

网友D:
DP3是托克的专利,那东崎就是垃圾喽,那么热闹应该算我一个啊!两兄弟有啥可闹的,大家都知道还说啥!唉!

网友D:
怎么不见楼上老大发表言论了,大家在一起聊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