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01):
各位大虾:我现在维修改造一台大型刨切机,现有如下问题请教:本机由两台10KW的电机(有同步杆)共同推动一大型负载,两个电机各通过一滚动丝杆传动负载,丝杆的螺距有1CM,电机到丝杆传动比为1,但是机械要求每给一个信号使负载向前运动0.1MM.10KW的电机为直流电机,原直流控制器巳损坏.但我想来想去这个大电机怎么可能每次进零点几的角度呢,控制器如何做得到.且原控制器上也仅接了五根控制线(PLC的,反馈编码器信号送入了PLC)

网友A:
用1024RPM的旋转编码器,同时将电机的转速控制好应该可以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