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03):
我现用FX2N PLC 通过485BD模块与安川变频器通讯 按编程手册对D8120等进行了设置。传送信号时两个灯在闪,可变频器却一直闪CAL。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2002-09-22):
能讲的详细些吗?

网友B(2003-04-08):
你看一下,安川变频器的485接口是不是半双工的,如果是半双工的话,那么FX2N-485BD在无协议的情况下只能支持全双工模式,所以不能直接通讯,需要更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