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03):
请教各位大虾:
 OMNOM的C200HG型号的PLC在使用时有时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如在我设定一些报警信号检测时,在没有检测信号时它也会报警,然后在系统中把报警检测信号线去掉后就不会报警,而实际上调试检测没有出错的地方,不知为什么?

网友A:
1、采用屏蔽输入线 2、将PLC的输入响应时间调大再似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