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04):
本人设计的电梯控制系统出了些问题请高手指点:
现象是变频器(F4)经常出现保护,显示编码器故障,断电后可恢复运行。已采取的措施包括:控制线、动力采用屏蔽线并分开布线、加装虑波器、阻容灭弧等虽有好转但还有出现。
   还有一个关于接地的问题,编码器屏蔽层一般采用单端接地,但有些资料要求两端接地

网友A:
看抱匝打开是不是有延时!

网友B:
编码器故障一般来说是屏蔽没做好,其他方面的原因还是很少的,还要看编码器的轴承是不是同心的,这样也很容易造成故障。抱匝不好一般会死机,但是我觉得不会显示编码器故障。试试编码器单独走线看看如何。以前蒂森电梯就遇见过这种情况,把编码器的线和其他的线彻底分开就好了

网友B:
还有就是编码器脏,要是你是用的10年前出的编码器的话

网友C(2002-09-20):
看看你的编码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D(2002-12-08):
我认为有可能是编码器安装有问题,应该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松动或者连轴处有相对打滑。

网友E:
必须双端接地

网友E:
屏蔽双端接地 必须

网友F(2012-02-19):
什么是两端接的啊

网友G:
编码器的屏蔽层一定要双端接外壳。

电梯控制系统的所有导体外壳等电位连接。即可解决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