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06):
今有西门子ECO变频器在做变频恒压供水调试时,压力设定正常,压力反馈也正常。但变频器内部的PID调节器,不做PID调节,经反复查找可以确定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即完全按照西门子ECO变频器的调试手册中的向导调试),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有ECO应用的经验。

楼主:
经查该反馈信号的极性正确,请问信号跳线是指那个位置的信号跳线??

楼主:
变频器前端有6个跳线开关,其中第6个为空端子,1-5为选择端子功能的!!但我已按说明书的做法将开关拨至相关位置了,请问还有其它窍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