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06):
8279键盘显示模块的抖动问题请指点迷津。谢谢!YZ5460@163.COM

网友A(2003-01-03):
加快显示扫描时间。

网友B:
可以用中断显示

网友C(2003-03-03):
软硬件双重防抖。。。

网友D(2004-03-18):
是指显示抖动吧?

在初始化时选择8位或16位显示方式对它有影响

网友E(2004-06-27):
通过定时器中断子程序来刷新显示的内容,跳到不闪烁为止,若你的程序仿照WINDOWS多进程的操作方式来编程来操作的话,这个问题就会解决,当然这样会节约一个定时器。

网友F:
软硬兼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