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08):
向大侠请教问题 ,1:用变频器拖动电动机,如何实现恒转矩?2:用变频器拖动电动机,如何实现提高电机启动转矩?谢谢!

网友A:
有高手能回答如何实现恒转矩吗?我也想知道.调节V/F曲线可提高启动转矩.

网友B:
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就能提高起动转距。

网友C(2002-09-10):
:) 使用变频器连球蘑机都能启动,其他的机械负载应该没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的话用过变频器的人都应该知道啊!!!很简单的问题。恒转矩在变频器来说无非就是矢量控制嘛,设定一下曲线就可提高启动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