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12):
各位大侠:
     s7-300 模拟量怎样把它读到plc中呢?好象在符号表中模拟量地址不能被定义的,例AIW 0 ,非法地址,是要在数据块中定义吗?

网友A:
模拟量的地址是在硬件组态里定义好的,处于在哪一个插槽,其模拟量的地址是固定不变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已知模拟量地址的情况下,怎样把模拟量值读到plc 中?

网友A:
如果是将模拟量读到PLC中,只要将其存入一个数据块中即可。例如:
L PIW256
T DB10.DBW0

楼主:
首先谢谢 ghj ,经过你的指导我已经明白了一些。但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啥指令?是梯形图指令吗?

网友A:
语句表
语句表

网友B:
如果你使用S7-300 315以上的PLC的话,在硬件组态中可以自行定义模拟量的地址(从PIW 256开始),当然也可以使用默认值,这和插槽位置有关。

网友B:
另外,在程序中你就可以直接使用该地址,不用存入数据块。

网友C(2004-07-05):
模拟量的地址默认从256开始编制,无法改变,当然较高档次的CPU可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