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20):
我要对两台风机进行变频改造,一台是55千瓦的,一台是110千瓦的。两台需要并联运行,如过110千瓦的工频运行时,是不是很有可能55千瓦的就不能正常工作,如果要实现上面的并联运行。求教

网友A:
用变频器调节?并联供电?不明白

网友B:
如果两台变频器各管一台电机就没有问题,如果一台变频器,连接两台电机是很危险的。

网友C:
如果你使用有自调整的变频器可以解决两台风机不能正常运行的问题,我曾对此种项目进行过改造,如有需要请来电0758-2318189 邓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