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24):
想请教各位大侠,如果我要在汽车上实现电机控制,如正反转,调速,应该如何实现,好象汽车上电源只有24伏,小直流电极的调速具体应如何实现呀,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2002-09-25):
汽车上一般只有直流电源,也就只能使用直流电机,正反转一般通过改变定子线圈或转子线圈的电流方向来实现,调速则通过调节转子电压来实现,通过调节定子线圈电流来调节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