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24):
使用ABB ACS400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PID接法,并设置睡眠时间、压力与唤醒时间、压力,(管道压力由远传压力表反馈给变频器模拟信号输入端子)。但反复调试变频器参数,存在问题:
  (1)到达上限压力后不睡眠,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2)根本达不到上限压力,供水泵以很小频率运行,刚过下限压力就睡眠了。
我的头都快调大了,还请各位朋友多指教!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达到上限时,变频器进入休眠状态?那你又说达不到上限,那不是一直工作了?看一下:输入信号设置正确否?还有就是睡眠和唤醒的的设置正确否?

楼主:
我的控制要求是:管道压力达到上限压力后,延时40秒然后进入睡眠状态。等到压力低落到下限压力后,延时40秒唤醒。
接线设置和输入信号设置应该是没有错误的。现在一个奇怪的问题是,一开始是上述的(1)问题,经过调试后进入(2)问题,但我把参数全都恢复(1)时的参数,居然不能达到上限压力。
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A:
你不是上限才休眠吗?怎么下限也休眠呢? 还有,参
你不是上限才休眠吗?怎么下限也休眠呢?
还有,参数设置好后,要断电重启动才有效吧

楼主:
告诉心情一个好消息,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主要是
告诉心情一个好消息,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主要是PID参数设置的问题。ABB德PID问题解决,关键是设定给定值的问题。即要确定PID运算后的那个恒定值。
至于睡眠与唤醒的问题,在400中主要设置4013,4014,4015这三个参数。4014需要到现场观察系统稳定工作后的面板输出频率,然后设定睡眠值(高于稳定的输出频率0.1~0.3即可,不要太高)。
基本是这样的。有什么问题大家在探讨。

网友A:
我看了400的手册,是在40XX中设置,只是我没用过这种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