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25):
windows NT系统下使用的一WINCC监控软件,一时疏忽未设置停止运行监控软件的部件,现WINCC设置为进入NT系统后自动运行监控程序,因而无法退出至windows NT桌面。请高手们指点一二!(“开始”-“程序”-“启动”菜单内无设置)

网友A:
你没有把WINDOWS的组合功能键屏蔽吧,如果没有,你可以用CTRL+ALT+DEL键进入任务管理器,就好办了,或用ALT+TAB或CTRL+ESC来切换。如果你屏蔽掉了这些键,哈哈哈,你麻烦大了,请节哀吧。办法不是没有,我试一试,看能不能找出来。

楼主:
非常感谢!我已用CTRL+ALT+DEL键进入任务管理器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