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26):
我这有十路电机要测试,每一路要测试三个项目,我这要求一路中测完三项目后再测下一路,请问如何写PLC程序实现循环测试呢,急,谢谢!我用的是S7-226

楼主:
这里我要更正一下,先简单点把,要求测试三路电机,每路都要测试三个同样的项目。也就是说对一个项目按照上位设定的时间间隔顺序测试三路电机,然后在继续测试下一个项目也是按照另一个设定的时间间隔顺序测试这三路电机,请问如何写PLC程序呢,最好是梯形图,如果还有什么疑问请写:ting__ting@163.com 各位大侠救命呀

网友A:
需要帮助请联系:sealiea@263.net   13901387240

网友B:
如果就用普通指令来编的话,可以模拟步指令的方法。
先写第一步的程序,包括启动条件。。。。。然后输出到一个F标志。
第二步程序,本步启动条件+上一标的F标志+第一步结束条件。。。。输出到一个F标志

最后一步,结束信号,并到第一步启动处。
将每一步的输出F标志作为输入信号启动相应的输出点。
如果不明之处可以QQ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