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8-30):
思南先生:请介绍一下三菱le-50pau电压放大器调整方法,此器件用于彩色双膜复合机上的磁粉离合器,另BANNER牌的R55ECG1光电检测头用于彩膜复合时对色时作为色标输入到PLC请介绍其原理及调整方法,各位用过上述器件的高手是否也能提供参考信息,谢谢!

网友A:
请联系13608576893。

网友B:
我在做钢卷尺自动冲栽设备时用过20套R55,调整方法是通过一个旋钮调整。比如设定为亮动状态时,使R55对着底色调整旋钮使R55的指示灯在等级最低处,然后使R55对着动作色调整旋钮使指示灯在最高等级处,这样就行了。至于原理你可以问BANNER或TURCK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