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06):
各位大虾好:在下首次接触工控机,现有一项目向大家请教.
以前此项目用三菱A系列PLC完成,界面为三菱触摸屏,共有I/O点150个和3个伺服电机.
如果用工控机能否满足要求?是否有功能相当于三菱AD75三轴定位模块的板卡(可以没有插补功能)?如果有,是向工控机厂家还是向伺服电机厂家购买此板卡?

多谢了!

网友A:
用工控机时请注意一点,如果机子死机或有问题,你的系统可否停下来,等待更换或修理后再运行。还有就是工厂的环境。因为现在不少工控机的可靠性值得商榷。

楼主:
怎么才能当机子死机或有问题,使系统可否停下来,等待更换或修理后再运行???

网友A:
你问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你在设计控制系统时,要有这种准备,如果在电脑出问题时,切换到其它方式,或者说有其它方式补充。

网友B:
工控机经常要死机的。你的家用电脑都会出现这种问题,何况工业现场。板卡可以问国内的四通。最好还是用PLC,可靠,用不起三菱、松下的可以用永宏的。

网友A(2002-10-11):
还是叫姐吧,呵呵。 最好还是用PLC作控制,工控
还是叫姐吧,呵呵。
最好还是用PLC作控制,工控机只作监测。
如果非要用工控机来做控制,最好有其它的操作方式作备用,以防止电脑死机或有其它问题时,替代电脑进行控制。
话也说回,用工控机当然可以实现所要求的控制,这一点大家都明白。

网友A:
考我啊,呵呵。工控机至少比单片机多外围的设备,如软驱,光驱,硬盘等等。当然工控机一般比商用机多一些风扇,机箱适合于安装,所以我才用。可有问题也是非常讨厌的,客户因此要退掉,真的很气人的

网友C:
工控机要启动操作系统,单片机系统通电就启动了,很快,但是接口方面特别是高级的接口很麻烦,例如实现多媒体等,最好两者结合,各有所长。

网友D(2003-03-28):
I/O点150没问题,但“功能相当于三菱AD75三轴定位模块的板卡”最好别用,没法隔离。

网友E:
[建议]
我同意6楼的心情妹妹的说法,工控机不可避免得死机,不利于控制,但是,用作数据采集和存储比较好,比数显表好多了,还省钱,控制最好是工控机和PLC都用,互为备胎嘛,工控机用研祥的不错,质量是比研华的差那么一点点,但价钱却差的多了,研祥的产品经济性比较高,对于搞工程的公司来说,是比较实惠的。有空联系,我在成都。

网友F:
工控死机大部分是由于操作系统引起,要看你采用是什么样的系统,现在工控行业里发展最成熟的是386、486产品,如果您经常用长卡可能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长卡有时死机的次比商用机还要多得多呢,象在MS-DOS、LINUX、WIN CE等系统下的386、486产品,好几个专业厂做得非常好,不象做代理、做机箱出身的工控厂家,如果您用啦,死机当然是免不了的啦。
三轴定位卡台湾一个厂家也做得很好,如果您有兴趣我可以向你推荐啊!

网友D:
我在DOS、UCDOS、UCSDK、BC++下编程,从来不死机。
仿WINDOWS界面,易用。
有DOS的可靠性。

网友G:
心情,到目前为止,你已经认了多少个DD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