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06):
遇到一关于伺服电机的问题:
PLC用的是三菱A1SH,定位模块用的是AD75,无论如何调整AD75和伺服驱动器中的参数始终存在以下问题:
1.驱动器中反馈增大时,在低速时电机抖的厉害.停止时也抖的厉害,半天停不下来.
2.驱动器中反馈减小时,无论是速度多低,停止的时候都不是立即停止,而是缓慢停下来,约需要1秒左右.(当然还调整了其他参数,基本上还是这两种现象)
我的机器生产周期只有4秒,这样的性能是不允许的.是我调整参数不对还是伺服电机本身性能不好.我用别的伺服电机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请指教!

网友A:
可以配合增益来调整一下。

网友B:
使用何种伺服?问题应该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