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13):
主题:三菱FX2N控制FX-2N-20GM可以改为控制3轴的吗?

我使用的软件是fxvps-e,想问可以改为
当x,y(原有的)到一定位置x/y马达停止然后z向(想
改装增加的)马达可以简单上下移动,请问三菱FX-2N-20GM
能通过改装达到这个目的吗?需要什么?谢谢

网友A:
XY锁轴,然后把其中一轴切换为第三轴。

网友B(2005-06-28):
完全可行,只是三轴不能同时动作,只需几个继电器进行接线转换即可

网友C:
fx2n如是晶体管管的y0和y1都可发脉冲可控制两根轴再加上20gm可控制两根轴应该可控制人口根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