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13):
主题:三菱FX2N控制FX-2N-20GM可以改为控制3轴的吗?

我使用的软件是fxvps-e,想问可以改为
当x,y(原有的)到一定位置x/y马达停止然后z向(想
改装增加的)马达可以上下移动,请问三菱FX-2N-20GM
能通过改装达到这个目的吗?需要什么?谢谢

网友A(2004-01-08):
一个20GM只能同时控制2轴!

网友A:
你可以不用主机基本单元!多加一个20GM

网友B:
X,Y停止后再Z运动的话可以

网友C:
可以做到的
你可以等XY轴运动停止后输出 一M code执行Z轴不就可以吗?
你过一台20GM控制3台伺服电机有点不大可能

网友A:
怎么样,我的注意还可以吧,我都用过!1

网友D:
简单点直接加个1PG完成3轴,
不过我用1s+1pg效果也不错

网友E:
可用兩個FX-2N-20GM定位器來實現Z軸的上下控制,或也用定位器直接輸出的信號來控制Z軸的上下,我就是這樣用的,你也可發郵件至riwang.chen@tom.com

网友A:
请问在什么地方可以取得20GM的使用说明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