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13):
请问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能高于电网频率吗?能的话有什么应用的价值吗?
还有,请问DTC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对转矩的直接控制的?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一般在0-200HZ或0-400HZ,工频当然包括在内。
交流电机的转速是跟频率成正比的,频率变速度也就变以。

楼主:
我知道跟速度成正比,但是一般工频也就50-60HZ,如过输出到达200HZ或400HZ电机能承受得了吗?

网友B:
朋友,你是不是搞工控的啊?部分变频器的输出可高达1500HZ,当然电机也是专用的了。比如中频电机……

楼主:
哦,是这样啊,不好意思,本人7月份刚刚毕业,是菜了点,课堂上没接触过变频器,也没接触过这种电机。而且公司里用的也只是一般的电机,铭牌上都填50HZ。变频器输出频率变化,电压也应该跟着变化,那那些专用电机的额定电压也应该很大了,是吗?还有,那DTC呢?资料说直接以转矩为控制量,用什么实现?

网友A:
一般的三相交流电机我们实际到90-100HZ都可以,但我个人觉得如果提速的话用在70-80HZ左右会比较安全一点。

楼主:
怎么才几分钟就变成匿名了!哎!

网友A:
现在的技术变频器用低频问题也不在,基本做到恒扭矩,如不是很特别的负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忘了我刚出道时也是什么都不懂……关于变频器的低频问题,现在好象已经解决了。你看看电梯方面的资料就会发现真正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在低频时也会输出100%的恒转矩!这是由电梯的安全要求决定的,可低至0。2HZ!所谓矢量也就是输出力矩带方向控制。

网友C:
在纺织等工业里,经常使用额定电压380V,额定频率300HZ以上的电机,我甚至还用到400HZ以上呢.

网友D(2014-05-19):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可以提高生产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