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14):
改造巴马格的西门子配套的变频和电机,此电机是导丝辊电机,特性很软,传感器50个脉冲且只有一相,想用其他变频控制,不知可有方法?现用伦茨的变频但不是很理想。最好用矢量控制,因为张力要求恒定!望请教!

网友A:
是涤纶还是腈纶或是别的?长丝还是短纤?我的经验还是西门子好用,导丝辊是单方向运行的,码盘可以用.张力控制如果用T400卡效果更好,调试也容易.

网友B:
不必这样麻烦,用三菱变频器,三菱FX2NPLC,就可以做到。

网友C(2012-05-16):
化纤纺织行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