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14):
求教!我是一位初学者,刚接触变频器,哪位大虾能够赐教,什么叫软起动器,有什么用?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A:
很多网站及论坛上都有介绍的,关键是完全免费!呵呵。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下,我没有这方面的网址。

网友A:
到www.gongkong.com的传动论坛查找“软起动”

网友A:
电动机的软起动是采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动机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动机输入电压从零开始,以予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于电动机全电压的起动方式。笼型电动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皆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其缺点是在起动过程中会出现二次冲击电流。软起动的优点是:1)起动时无冲击电流,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2)属恒流起动,软起动器可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动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动机平稳起动;3)可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能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