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14):
三菱GPPW-E中注释为中文,但打印时注释变为日文如何解决?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操作系统的影响,我在WIMME中就遇到这种情况,在WIN98中就没有。

网友B:
用systemcommander另创主盘后另装WIN98及GPPW和打印机等必用软件,切不可安装补丁软件中的日本显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