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14):
在FX2N中使用PID控制指令时,
如何才能保证在自动和手动切换时跟踪阀位信号,
以便能保证实现无拢动切换。

网友A:
设置中没有吗?OMRON的模块中有这项设置

网友B(2002-10-22):
阀必须有位置反馈信号

网友C:
FX2N(1.3版以上)提供PID指令(FNC88)给指令对当前的[S2]和设定值进行比较通过PID 回路产生一个 调节值,存入目标元件[D]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