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18):
我想请问各位经常使用的接近开关的电源是24VDC,还是交流的,而对它们进行供电,是否采用开关电源,不知那一种接近开关质量好一点?开关电源一般有那些品牌,质量较好的是那一种?非常感谢,不知欧姆龙的如何?

网友A:
接近开关电源一般用12-24VDC,OMRON的效果不错,可根据要求选型,OMRON也有开关电源。

网友B:
接近开关电源12-24VDC,可采用开关电源供电。国产的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C(2003-03-28):
本人有若干意大利SELET pnp no三线式接近开关,有意购买者请email:  e23abc@163.com

网友D:
KEYENCE 接近开关可以,OMRON也有220V供电的。

网友E:
一般来说可分直流与交流两大类
直流电压一般为18-30V  有两线、三线、四线的,其中三线以上的还有PNP、NPN之分
交流电压一般为100-240VAC,一般都是两线的。

网友F:
机床上原来用的是行程开关,每日动作数千次,几个月就坏了,很烦人! 用接近开关的几年都没有问题,还是换了吧!
如果换直流供电的还要增加直流电源,220V供电的直接换就简单多了。

网友E:
具体要看怎么用,如果要接入PLC的,还是用24V的比较方便。

网友G:
品种多多

网友H:
如果用开关电源,好的可以用西门子但是太贵了,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国产的也可以

网友I:
最好还是用开关电源,这样电源比较干净,不会引起开关的误动作,或不动作

网友J:
接近开关有直流也有交流的,直流一般是24DC,交流有24AC,也有220AC,但很少见,一般使用的是交直流通用型,在直流和交流下都能正常工作,选择接近开关需要查看型号数据,避免出错,一般情况,交流24V,用普通变压器即可,电压在18~24都可以

网友K(2007-05-23):
现在国产的接近开关质量也还不错,可以考虑下。

网友L:
接近开关要是和PLC使用,还是选择DC24V,开关电源台湾的明纬的不错。

网友M:
完全可用国产的,我做数控设备几年,全用国产的,没问题,我用得力西的.

网友N(2010-07-29):
我们用明伟开关电源,也用施耐德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