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19):
哪为同仁有三菱 MELSEC  F1-30MR 编程软件及编程电缆制作资料,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拿变成器不就行了吗?不需要电缆的

网友B:
MELSEC f1 系列编程软件可以用medoc这里就有,通讯线可以用士林的A-LINK,或者如上所说的F1-20P编程器,士林同型号是A1-20P.指令集跟本论坛上的嘉华PLC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