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19):
请教各位高手:
   三菱PLC FX2N能否接两个串口,一个用于和PC机通信,PLC规约; 另一个和其他设备通信,自定义规约。
   有哪位知道,请赐教!!!

网友A:
其实你可以使用三菱的编程口作为一个通讯口,然后再加一个通讯板或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