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19):
我有一根50圆买来的SC-09,用了很久。
有一天朋友告诉我,他弄开看了:其实里面只是把RXD+、TXD+短接到PC的5
RXD-接3,TXD-接2。
我回家量了一下,晕倒。。。。

网友A:
我曾经打开一根从大公司买的SC09来看,但里面是有集成块。。。。,如果你说的也能用的话,那可是最简化版本的SC09了。。。

网友B:
那FUJI NB也可以这样了,空了试试看。

网友C:
你买的sc-09是一段,还是两段? 我买一根sc
你买的sc-09是一段,还是两段?
我买一根sc-09电缆,与pc 接口是9针,中间接口是两个25针插头,与plc接口是园型插头,
你说的接法是那一段,与plc接线怎样?

网友D:
请问大侠你,LQJ66 你的那条电缆多少钱一根,在哪一块儿可以买。烦告于小弟。

网友C:
一种是原装电缆sc-09,800元RMB;在经销商处买;
另一种为非原装,200元左右,在电子市场可买到。

网友E:
bee32:参照你的说法,我将fx0s-20mr与
bee32:参照你的说法,我将fx0s-20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