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26):
请问与仪器通讯需要什么协议?有没有这方面VB的源码?

网友A:
与电脑通讯,各个仪表都要有相应的通讯协议,比如:波特率,数据位等,还有传输格式,读写代码等等。

网友B(2003-03-12):
这个通讯协议要自己定,一般情况下,一个公司自己定一个,不过都差不多,比如有些是两个停止位有些是一位停止位,有些有奇偶校正等等。上位机软件可以用VB中的串口控件,如果用API可能会难些。用控件好像没什么难度,主要是按协议定的数据格式将命令一个一个放入BUF中就行,再进行一些接收的处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