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26):
就现在注塑机变频节能改是有争异的。但市场有需求,所以注塑机变频节能还是有戏。
其必要性和原理简述如下:
注塑机定量液压油泵是典型的容积式油泵,其供油量与油泵转速成正比,在工频50Hz恒速运转下,油泵的供油量是恒定不变的,而实际注塑机的工作压力和流量是变化的,时大时小,有时几乎为零。在实际流量较小时,油泵的供油量远远大于负载实际消耗量,供大于求,富余的处于高压状态下的液压油全部经溢流阀溢流。高压状态下的液压油经溢流后放出大量热能,这部分耗散的能量实际上是油泵电机从电网吸收电能中的一部分。由于小流量的维持时间较长,所耗散的电能也就较大。因此,注塑机液压系统存在严重的能源浪费问题。
注塑机节能改造系统的原理
PLC节电控制单元(如注塑机上有相应的信号转接,也可不用)首先从注塑机比例溢流阀取得注塑机液压系统适时压力、流量指令信号,然后再取得注塑机当前的工作状态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处理,按照优化的节电数学模型,计算出注塑机油泵的节电运转速度曲线,控制油泵调速运转,实现节能运行。节电数学模型包括注塑机的类型、注塑机的当前工况、注塑机的参数设定值等设备和运行信息,使节电控制器能够自动适应注塑机的工况变化,在开模、合模、射胶、冷却、回料等不同工作阶段,注塑机均能达到最佳的节电效果。并且在工艺工程师或操作工对注塑机参数进行微调时,节电控制器能够自动识别这些参数的变化,自动修正控制输出数据,达到节电效果最好、产品质量最佳的双重效果。

楼主:
特别对于中大型的注塑机,效果明显

网友A:
祝你成功! 我的做法还是不变,用恒压径向变量泵再
祝你成功!
我的做法还是不变,用恒压径向变量泵再加系统储能器。(成本低、系统性能不变、节能效果明显。)

网友B:
能保正不降低产量吗?据我所知它的速度慢10%

楼主:
可能略慢,但可以作相应的调整

网友C:
心情姐,你好。“如注塑机上有相应的信号转接”,请问这具体是什么信号?
另外,对于速度变慢的问题,如何做相应调整?

楼主:
不同的注塑机给出的信号是不同的。得具体看机器了
由于变频调速,整个速度会变慢,可以在不同的工序上,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情况下,可相应的工序时间的调整。这也要根据不同的机器来做。

楼主:
有一点要说的是,变频是对定量油泵来讲的。